[求助]大家看看这两个题,谢谢了!

楼主(2005-10-27):
1.一个四级的Mux,其中第二级信号为关键信号,如何改善timing?
6.用C语言实现统计某个cell在某.v文件调用的次数。
7.Cache的主要部分。
碰到难题了,大家给出链接也可以,最好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面试题

网友:

cache應該是由靜態ram組成的吧,因爲結構比較複雜,成本很高,所以cpu裏的cache一般都不會做的很大,現在intel好像有2M cache的cpu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