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加载前(新片子)加电后就发热,加载后更热

楼主(2005-10-28):
CPLD 加载前(新片子)加电后就发热,加载后更热,请大家给个建议,看看是什么问题。CPLD 是APA075 -F。
如下问题可排除讨论:
  1 VCCINT(2.5v) 接地
  2 VCCIO (3.3v)接地
  3 加载脚不正常。
  4 约束为输出的管脚短路到地
  5  输出管脚之间短路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存在定义了Pin(或PAD),但内部逻辑却没有用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