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一个菜鸟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5-11-06):
  请教各位高手: Verilog RTL级与行为级有什么区别?能否举个具体例子

网友(2006-09-12):
C=A+B

行为级就是:assign C = A + B;

RTL级就是: 什么and什么  什么or什么。。。。 来实现A+B,写一大堆!

网友:
RTL级模型属于行为描述的一种,除了RTL级外还有系统级和算法级。
门级才和逻辑电路有明确的联系
以上都是书上写的 ^_^

网友:
RTL级:描述数据在寄存器之间的流动和如何处理、控制这些数据流动的模型。
门级:描述逻辑门以及逻辑门之间连接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