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的切换

楼主(2005-11-09):
朋友们:
我的设计中有两个完全异步的时钟, 现在要用控制信号从两个完全异步的
时钟中选出一个。 要求无毛刺。
怎么实现啊。 有原理图最好。
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

Use clock gating. resynchronize the clock enable signal

网友:

好问题,希望看到进一步的讨论!

网友:

闲着没事,做个小例子,看看行不行?
用了四个同步器,可能比较笨笨,并测试了一下:
module clkswitch ( clkout, async_clk0, async_clk1, sel, rst_n);
    output clkout;                //输出时钟
    input  async_clk0;            //输入异步时钟0
    input  async_clk1;            //输入异步时钟1
    input  sel;                   //选择端,0则选择时钟0,1则选择时钟1
    input  rst_n;

    wire sync_sel_clk0;
    wire sync_sel_clk1;
    wire clk0_g;
    wire clk1_g;
    wire handshake_f1t0;
    wire handshake_f0t1;
    wire clk0_gating;
    wire clk1_gating;

//下面是同步器用的一堆reg
    reg  latch2_1;
    reg  latch1_1;
    reg  latch0_1;
    reg  latch2_0;
    reg  latch1_0;
    reg  latch0_0;

    reg  hs_latch_f1_t0_2nd;
    reg  hs_latch_f1_t0_1st;
    reg  hs_latch_f0_t1_2nd;
    reg  hs_latch_f0_t1_1st;

// 产生输出时钟的组合逻辑

    assign sync_sel_clk1 = latch1_1;
    assign sync_sel_clk0 = latch1_0;
    assign handshake_f1t0 = hs_latch_f1_t0_2nd;
    assign handshake_f0t1 = hs_latch_f0_t1_2nd;
    assign clk0_g = clk0_gating & async_clk0;
    assign clk0_gating = (~sync_sel_clk0) & (~handshake_f1t0);
    assign clk1_g = clk1_gating & async_clk1;
    assign clk1_gating = (sync_sel_clk1 & handshake_f0t1);
    assign clkout = clk0_g | clk1_g;
// 在clk1域内同步sel
    always @(posedge async_clk1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0) begin
            latch2_1 <= 1'b0;
            latch1_1 <= 1'b0;
            latch0_1 <= 1'b0;
        end
        else begin
            latch2_1 <= latch1_1;
            latch1_1 <= latch0_1;
            latch0_1 <= sel;
        end
    end
// 在clk0域内同步sel
    always @(posedge async_clk0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0) begin
            latch2_0 <= 0;
            latch1_0 <= 0;
            latch0_0 <= 0;
        end
        else begin
            latch2_0 <= latch1_0;
            latch1_0 <= latch0_0;
            latch0_0 <= sel;
        end
    end
// 将clk1中同步后的sel送到clk0域内再同步一下

    always @(posedge async_clk0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0) begin
            hs_latch_f1_t0_2nd <= 0;
            hs_latch_f1_t0_1st <= 0;
        end
        else begin
            hs_latch_f1_t0_2nd <= hs_latch_f1_t0_1st;
            hs_latch_f1_t0_1st <= latch2_1;
        end
    end
// 将clk0中同步后的sel送到clk1域内再同步一下
    always @(posedge async_clk1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0) begin
            hs_latch_f0_t1_2nd <= 0;
            hs_latch_f0_t1_1st <= 0;
        end
        else begin
            hs_latch_f0_t1_2nd <= hs_latch_f0_t1_1st;
            hs_latch_f0_t1_1st <= latch2_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2006-07-27):
想请教一下4楼的代码,为什么将clk1中同步后的sel送到clk0域内再同步的时候,要使用Latch2_1的输出而不能直接使用latch1_1的输出呢,就是想问为什么一定要用3级的寄存器采样sel而不能只用2级。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06-09-09):
可以到EDABOARD上看看有关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