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set_drive和set_load的问题?

楼主(2005-11-09):
有关set_drive和set_load的问题?
为什么对于芯片的输入端口
只用set_drive设置驱动电阻呢?  为什么不设置驱动电容呢?
同时对于输出端口,为什么只用set_load设置容性负载呢?  而不设置电阻性负载呢?
那位朋友解释一下原因!  谢谢拉!!!

网友(2011-12-07):
首先计算transition time用的RC充放电模型,transition time=2.2RC(从10%充电到90%所用的时间)。
根据器件的模型,输入端口是被驱动器件,器件的寄生电容在库中可知的,所以要通过set_drive设置输入端口前一级的寄生电阻R,根据时序约束来使DC选择相应输入寄生电容的器件置于输入端口。
对于输出端口,器件的驱动能力/寄生电阻在库中是可知的,所以需要通过set_load设置输出端口负载的寄生电容C,根据时序约束来使DC选择相应驱动能力的器件置于输出端口。

网友(2013-01-08):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般设计的时候,set_drive和set_load的值怎么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