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The logic for <***> does not match a known FF or Latch template.

楼主(2005-11-09):
请教:
我用Xilinx的ISE 7.1i,前仿真通过了,逻辑也正确,后仿真遇到下面这个错误。
“The logic for <***> does not match a known FF or Latch template.”
***是我程序里定义的reg型变量。
什么原因啊?
谢谢!

楼主:

上一个if忘了加else,加上就能过后仿真。

网友:

this is a common mistake for verilog user.

网友(2011-10-05):
是因为生成了不必要的锁存器?

网友(2012-04-11):
楼主,难道就是因为if后面没有出现else所致?我加上了else,出现这个错误的变量居然反而多了一个,⊙﹏⊙b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