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硬件描述语言编写一个模块,实现

楼主(2005-11-10):
[这个贴子最后由zsx291在 2005/11/10 11:28am 第 1 次编辑]

用硬件描述语言编写一个模块,实现图像处理,大虾给点建议吧,先谢谢了

网友:

那得看做什么处理了?

楼主:

图像处理的程序当然是由自己来写了,可是怎么把图像当成仿真激励文件,作为整个模块的输入加进去?是不是只需要QuartusII软件就可以的?

网友:

图像不就是映射到存储器的一片2进制数据吗

网友:

你可以编写一个用于产生激励的Verilog文件,用这个文件读取图像文件,然后产生二进制流输入到被测模块,被测模块的输出也可以输出到一个文件当中,用仿真后手工或自动比较。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查找一些资料,大虾如果有好的资料,也希望能推荐一下

楼主:

我用 readmemh 函数读取 .bmp 文件的图像,观察仿真波形,却不能显示,报告有非法字符;而读取 .txt 的文本文件就可以,并且只能读文件中的数字。难道readmemh函数只能读数字内容文本文件?一声叹息大侠所讲“用verilog程序读取图像文件”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