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频率转换器的问题(verilog HDL写的)

楼主(2005-11-23):
我写了一个频率转换器的verilog HDL程序(50转换到20),但是在做时间仿真时候总是出现错误:
Fatal Error 13000: Error reading PLA file e:\tf\program\cpld\p84\p167.tt4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指教!
程序如下:
module p167( in,rst,out);
parameter delay_time=50;
input in,rst;
output out;
reg mid,out; //mid,out的初始默认值都是0
integer counter;
always@(in)
begin
if(rst==0)
begin
  counter=0;
  mid=0;
end
else if(counter==4)
        begin
    mid=~mid;
    counter=0;
end
      else
    counter=counter+1;
end

always@(mid)
begin
if(rst==0)
  out=0;
else
  begin
        out=~out;
        #delay_time out=~out;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p167( in,rst,out);
parameter delay_time=25;
input in,rst;
output out;
reg mid,out; //mid,out的初始默认值都是x
integer counter;
always@(in)
begin
   if(rst==0)
      begin
         counter=0;
          mid=0;
      end
   else if(counter==4)
        begin
          mid=~mid;
          counter=0;
        end
   else
       counter=counter+1;
end

always@(mid)
begin
  if(rst==0)
   out=0;
  else
    begin
       out=~out;
       #delay_time out=~out;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2006-04-23):

好好看书吧  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