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问一下PLL中的PFD的死区时间怎么确定?着急!!!!!!!! (无内容)

楼主(2005-11-24):
(图片)

网友:

应该是PFD中的dead zone吧,实际上是环路不能对过小的相位差产生正确的反应。
目前我所知道的办法是增加PFD的两个输出up和dn相与后送给PFD两个输入寄存器的复位端着个通路的延迟,保证PFD输出的脉冲宽度大于一定的值(10ps)左右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刚才没看清楚问题,呵呵
应该是依据你选用的charge pump的开关时间来确定,要大于charge pump的开关时间。

网友(2008-10-22):
应该看你用什么结构的PFD吧

网友:
我只是大概觉得,不过如果是ADPLL,那么应该由系统最小的时钟决定吧?亦即能刺激到后面的K或者nm计数器的最小差?

请大家指点,这个问题没好好考虑过~

网友(2009-07-09):
还有更好的答案嘛?

网友(2015-03-24):
回复 网友A:

    厉害!!!!我最近也是在纳闷,到底多大的deadzone才是合适的呢。我是工作在10MHZ的情况下,然后一开始没有考虑这个问题,deadzone是200ps左右,感觉够了,但是真的接上CP的时候,好像又不行了。。。

网友:
求问各位大神都是怎么在cadence里面仿出PFD的dead zone的啊

网友(2018-06-27):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知道了怎么在cadence里仿真死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