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静态时序分析,还有Quartus和Modelsim功能仿真的区别?

楼主(2005-11-26):
听说工业上许多公司都只对FPGA数字设计做功能仿真+静态时序分析(STA),而不做时序仿真,因为时序仿真耗太长时间。
于是想到两个问题,恳请高手指教:
关于仿真:
用QUARTUS进行功能仿真(FUNCTIONAL SIMULATION),出来的波形会显示出延迟。 MODELSIM则不会显示延迟,除非是做综合后的后仿真才会显示出延迟。为什么QUARTUS会这样?还有用QUARTUS做功能仿真,因为没有经过COMPILE,就不能像做时序仿真那样自动导入I/O到波形上,那样不是很麻烦?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关于静态时序分析:
用QUARTUS或者MODELSIM做了功能仿真之后,怎样做静态时序分析呢? 还有,如果先COMPILE了电路,然后就会有REPORT显示出时序分析结果包括TCO,TPD等等的信息,这个时序分析结果是否就是通过静态时序分析出来的呢? 如果是的话,不经过COMPILE,怎样得到静态时序分析结果?

网友(2007-09-07):
和你有相似的疑问。同问。

网友(2009-03-10):
eetopeetopeetoph很好的问题,受教了

网友(2009-11-23):
胡说!Quartus的功能仿真是纯理想状态下的仿真,不带有任何器件、布线等延迟。哪来什么延迟呀

网友(2010-01-25):
首先楼主应该搞清楚每一个流程到底做什么  有什么意义  需要什么条件
功能仿真仅仅是逻辑功能的验证  当然不可能有实际延迟
静态时序分析的目的就是为了分析你的设计经过布线后到底满不满足时序(主要是布线延迟导致的建立保持时间违规)  所以一定是布线过程中或者其后进行时序分析  同时时序分析指导布线工具尽量满足满足约束条件中的的时序要求

网友:
xie xie hao yong

网友(2010-03-16):
好东东手藏

网友:
新手也来看看凑个热闹

网友(2010-10-29):
?lk ?lk 加水,你们竟然加水?加水?加水?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用Modlsim做功能仿真,正确。然后在QuarusII 中对设计加约束,生成 .sdc 文件,然后编译。生成的网表文件 .vo 再放回到Modelsim中 用功能仿真相同的 testbench 做时序仿真,可是仿真波形完全错误,请问是为什么?
求教。

网友(2012-08-17):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麻烦赐教,谢谢!

网友(2013-11-16):
才学这个,表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