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三分频,入门急需!!!

楼主(2005-11-29):
请教高手,能否把诸如什么是三分频,10.1分频等等这些概念详细阐述,谢谢!!!!

网友(2006-11-24):
这个三分频不难!和通常分频一样,用一个计数器来计数使能。
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需要对上升沿,下降沿都进行计数……
当然了敏感向量也要设两个,posedge negedge……

网友:
上网搜一下啊,到处都是的

网友:
产生两个相移180°的6分频时钟,然后做异或即可

产生两个相移180°的6分频时钟,然后做异或即可

网友:
有人能给出代码吗?

网友:
关键要看占空比啊?

网友:
如果不要求站空比1:1的话直接一个计数器搞定

网友:
占空比1:1的奇数分频器,怎么做?

网友:
2楼已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