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系统设计中,对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如果边沿太慢

楼主(2005-12-02):
数字系统设计中,对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如果边沿太慢,超过外围器件DATASHEET所要求的tr/tf_max结果会如何?

网友:

说的太含糊了
具体点

网友:

在厂家datasheet指导内的时序操作,可以保证读写寄存器是可靠的,超过这个范围一点,通常也没有大问题,因为datasheet有余量,而且其数据往往是最恶劣条件下测得的。只是从你的系统可靠、稳定运行上看,这样做是不好的。
比如可能写不上寄存器,或者寄存器出现亚稳态,或者系统动态功耗会大不少。

网友:

延迟会长.为什么会出现亚稳态?

楼主:

偶指的是时钟的边沿速率太慢了,大概是允许值的三倍左右吧!

网友(2011-01-15):
延迟会长.为什么会出现亚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