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编码问题!

楼主(2005-12-02):
虚心请教各位朋友,我现在用一个录音的厚膜电路模块把语音信息转换成PCM编码格式,但是我不太清楚怎样能把转换后的PCM数据存储在CPU中.转换后的PCM编码格式为什么?是不是在存储的时候需要我自己处理加入头文件数据和结尾数据格式,这样才能存储?因为目前我不太清楚到底PCM数据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时候结束,而且它的数据格式到底是怎样的?有没有做作的朋友给我提供一些建议,如何把转换后的数据存储?谢谢了!

网友:

PCM(脉冲编码调制)的存储就是把AD的采样数据原封不动的存储下来,例如8位AD,存储T秒钟的语音容量(以位表示)就是8*T*fs。fs是采样频率。采样开始的时刻当然就是存储开始的时刻。
为了节省存储空间,通常把PCM数据压缩后再存储。
一般来说压缩比较高的算法比较复杂。
可以查阅ADPCM/G72x等等。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如果PCM编码的数据为串行输出!那么它的数据格式是怎样的?如果采样一次数据,数据为8个字节,请问我该如何处理?因为我的CPU要同时能处理8路PCM数据!请再给些意建!

楼主:

没有人给我意见吗?

网友(2007-08-14):
我们也正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