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IFO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5-12-10):
在设计异步FIFO时,需要使用两级锁存器来解决亚稳态问题,请问第一级锁存器锁到的值处于亚稳态,难道第二级锁存器在锁存第一级锁存器的值时能锁存到稳定的值吗?

网友:

能够的,

楼主:

大侠,请详解!!!!

网友:

从第一级到第二级所存起
中间有一个时钟周期的稳定时间
所以说对于第二级锁存器来讲
不存在亚稳态的问题
当然之保证了不出现亚稳态 而输出的正确性并不保证

楼主:


网友:

不一定。理论上讲,第二级锁存器也回出现亚稳态。昨天我在调试一个项目,用的是Altera 的异步fifo。过一段时间,半个小时左右,fifo的状态字会出现错误。用异步fifo一定要小心

网友:

那肯定设计上的问题,一般第二级出现亚稳态的概率非常非常小,一般10多年才出现一次。

楼主:

请指教“亚稳态和不定态的区别”?

网友:

请问用两个触发器打两拍避免产生亚稳态的时候,是怎么保证触发器的 决断时间 小于一个时钟周期的呢?拜托知道的朋友能否透彻地解释一下呢?谢谢!!

网友(2008-03-07):
当然第二个可能会采到第一个的亚稳态的值了,只能保证第二个出现亚稳态的概率很小,不能保证第一个不出现亚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