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模块无法识别下级模块中用'reg'定义的寄存器变量???

楼主(2005-12-18):
我先定义了一个模块RAM,里面有一组用reg定义的变量,如
module RAM(...);
reg [7:0] MEM [127:0];
endmodule
然后定义一个顶层模块Top,在模块里引用RAM模块,如
module Top(...);
....
....
RAM M1(...);
endmodule
当我希望使用下级模块的寄存器变量时,我输入 ... = M1.MEM[0];
编译器QUARTUS5.0告诉我找不到MEM这个变量!!!
但是下级模块用input, output定义的都可以识别.
怎么回事啊!!!!!!!

网友:

似乎是你的在调用的格式错了,应该是RAM RAM()
前一个名称是你自己命名的,后一个是你调用的模块名称,两者可以相同

网友(2010-09-27):
楼上的说的不对吧 不一样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