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复位问题

楼主(2005-12-19):
CPLD上电能自行复位,不知道这个复位时间大概是多长,我自己用计数器生成了一个几百NS的RST复位信号,对部分模块进行复位,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另外模块里有编码解码模块,复位状态是都设置为0,还是按照编码解码而设置成某组对应的确定值呢?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第一个问题,自己产生部分模块的复位信号绝对是可以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你用来产生几百NS傅卫信号的技术其本身也是要复位的。所以一般的系统都会有一个复位引脚,要么接按键要么接上电复位电路。
第二个问题,两种都是可以的,不过推荐使用前一种,尤其是当你选择的是异步复位的话。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fpgafpga在 2005/12/24 01:51pm 第 1 次编辑]

幸得获高手答解 不胜感谢!
祝圣诞快乐! 祝愿本站新年里越办越好!

网友(2011-01-15):
第二个问题,两种都是可以的,不过推荐使用前一种,尤其是当你选择的是异步复位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