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l的带宽

楼主(2006-01-06):
请问下我的PLL的LPF设计出来了,我自己也算出带宽来了,可是我设计的带宽我不知道满足什么条件才好?与我的LPF是不是关系很大?3Q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mk在 2006/01/19 03:57pm 第 3 次编辑]

即使带宽算了,根据一些理论可以推出一些噪声的影响,
你还是不能够知道电路受到的噪声是怎样的,所以最后还是不能彻底估算PLL输出性能。
深入了解PLL以用MATLAB等仿真工具,深入了解推导有大量的参考书。
但对其定性的理解已经能够解决PLL类很多问题了,即使不太明白的时候也能解决很多
问题。
PLL除过频率合成作用外,还有频率提纯作用,对基频相位噪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于电路或者输入信号中有噪声的情况会有一定的抵抗作用,
估计:带宽小可能使抑制噪声的能力强而对输入的跟随变化速度会降低。
参数调整可根据你对PLL的使用方式来决定:
要跟随能力强还是要抗噪声能力强,还是两个方面都没有太严格的需求。
决定后再设置参数,
最坏的情况是,两方面都要求严格,你无论如何怎样设参数都不能得到你要的PLL性能。
这就要换电路方案了。
物理调整中,调整环路增益是很起作用的,明显影响PLL特性,能调的时候可以实验一下,
处置这些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

PLL电路属于模拟电路,而常存在于数字芯片中,数字电路信号对模拟的影响是存在的,
PCB布线的状况对PLL有影响,所以影响PLL的因素有电气因素。
最终应该根据PLL产生的时钟是否能使其驱动的电路正常工作来判断PLL是否调整好了。

实际测量可能有些帮助:
可以用数字示波器看一下PLL输出的波形的沿的抖动程度,调好同步后采用autostore或者积累功能看抖动程度。
或者对PLL输出进行直流隔离和阻抗隔离后用,用好频谱仪看基频波分量的相位噪声,
看多少合乎你的用。
静态观察可能没法展现PLL的好处,变化中的实验可能有所帮助。
改环路参数后通过示波器和频谱仪看PLL带宽变化对输出波形的频率短期稳定性的影响,搞清楚参数调整对PLL电路输出的影响就可以帮助实验中选参数了。
也可以用纯净信号加上一定的噪声(好的信号源可以做到,注意调节信号源使得小噪声加正方波数字信号后不要损坏器件入口)做PLL输入,看PLL输出。调节环路参数可以看到输出的抖动效果的变化和相位噪声的变化,这时候比不加的时候现象显著,容易理解PLL的作用。

如果没有仪器测量,如果PLL产生的时钟可以使得电路正常工作就不用做别的了。
如果不能正常工作,就从输入,PLL环路参数,PCB电气性能方案等多个方面考虑分析和解决。IC设计中的PLL要考虑模拟数字地和电源的充分隔离,做IC的最好给出该IC的PLL部分有关管脚的PCB设计的指南或者例子。

网友(2006-09-30):
看来PLL的滤波器很有味道啊!

我现在在调别人的PLL,他们的内部程序能通,而我的却不行,能调900MHz,调不通1800MHz的.看来还是LPF上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3 lnzhaoruliang 的帖子

你如果把分频的频率放大一点看看,是不是他们的程序把这个改了,那N_latch装不下了

网友(2011-01-15):
看来PLL的滤波器很有味道啊!

网友(2014-10-21):
弱弱的问一下,pll环路带宽就是LPF的带宽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