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时钟树STA的问题

楼主(2006-01-06):
[这个贴子最后由阿基里奥斯在 2006/01/06 02:31pm 第 1 次编辑]

工具是primetime;
分析CTS后的网表;
基于标准单元的设计;
执行命令:
    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ummary -clock CLK
结果如下:
------------------------------------
Clock: CLK
Maximum setup launch latency:
        '触发器A的时钟pin'                     44.49    fpi-+
Minimum setup capture latency:
        '触发器B的时钟pin'                     0.91     rp-+
Minimum hold launch latency:
        '触发器B的时钟pin'                     0.91     rp-+
Maximum hold capture latency:
        '触发器A的时钟pin'                     44.49    fpi-+
-------------------------------------
问题:
1.
  为什么分析时钟树最大/最小延迟时,要区分setup/hold?
2.
  分析时,区分launch/capture的原因,是否是由于基于latch的launch/capture不是
同一个边沿?
3. 这里的(最大latency - 最小latency)是否等于这棵clock tree的global skew?
----------------------------------
谢谢!

网友:

1.因为setup和hold的launch和capture是不同的tree
2.针对setup和hold要看不同的时钟树,所以区分
3.一般不等于,因为skew只算有关系的触发器的clock tree
你会发现setup和hold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launch和capture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