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一位同步器的触发器的 决断时间 是怎么保证小于一个时钟周期的呢?

楼主(2006-01-08):
请问用两个触发器打两拍避免产生亚稳态的时候,是怎么保证触发器的 决断时间 小于一个
时钟周期的呢?拜托知道的朋友能否透彻地解释一下呢?谢谢!!

网友:

有个计算公式,那本高速数字设计上就有。与时钟周期没关系,只与时钟沿特性和器件特性有关。
对于高速时钟为了保证亚稳态的概率低到可以保证应用,一般要采用三级锁存。

楼主:

我知道也没有关系的,我的意思是怎么控制来使决断时间达到小于一个周期的,也就是使得亚稳态在一个第一个触发器之后,第二个触发器就能采到稳定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