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语言中两个随机函数的问题?

楼主(2006-01-08):
请教verilog中下面两个随机函数具体是什么分布呢?不清楚,在概率书上没有相关的说明,能否说说是什么分布呢?对应中文概率分布函数,谢谢!
$dist_erlang (seed, k_stage, mean) ;
$dist_chi_square (seed, degree_of_freedom) ;

网友:

前一个是爱尔兰分布,应用于电话工程中的,如果你学过随机过程就会知道,这对应的是M/M/C/c过程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mk在 2006/01/19 01:29pm 第 3 次编辑]

后一个是卡方(音)分布,是高斯随机量的平方的和,
参数是维度,表示参加求和的项的个数,
概率论书中都有可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