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PGA锁相环

楼主(2006-01-09):
Alter 的 Cyclone 系列FPGA锁相环的差分时钟输出PLL_OUTp和PLL_OUTn可不可以当作两个独立的时钟源,分别输给外部两个器件使用?另外对于全局时钟的作用不太了解,能不能通过全局时钟来产生所需的CLK信号输出给外部其他器件使用,如RAM或其他器件?谢了!

网友:

FPGA的全局时钟资源产生的clk可以作为外部器件的时钟。
FPGA的全局时钟资源是专门布局布线的,这是为了避免时钟漂移

网友(2006-11-27):
这个有难度

网友:
en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2007-10-18):
我认为PLL_OUTP可以作为锁相环的时钟输出,PLL_OUTN只有在使用lvds差分信号时才使用,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