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钟域数据通信问题?

楼主(2006-01-12):
我原来写了一个功能模块,其直接读写sram,现要将该功能模块挂到AMBA总线上,但是该功能模块的内部时钟与总线时钟相差较大,请问在避免较大逻辑修改的前提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不同时钟域数据通信问题?? thanks!

网友:

采用一个异步FIFO把所谓的内部时钟域转换到总线时钟域中,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做握手逻辑吧

楼主:

我原来读写sram的时序是连续的,所以用握手信号的话,读写地址等控制要修改;
异步FIFO是我正在考虑的一个方法,但是我担心异步FIFO会造成数据的不稳定,请问朋友有没有关于异步FIFO设计的资料,在此谢谢了!

网友:

注意跨时钟域的读写使能、和空满状态即可,逻辑很简单。

网友(2006-03-10):

跨时钟域逻辑设计可以在很多HDL教材中找到,和两个时钟域的频率快慢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