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菜鸟在线等

楼主(2006-01-20):
我是刚用fpga的新手,为什么将项目配置到芯片的时候总提示“programming hardware is busy",我用的芯片是altera 的flex
epf10k10c84-4
望各位老师给我解惑,宾告诉一个解决办法。
在线等!!!!!!

网友:

在否阿?

网友(2006-11-15):
回复 网友A:

端口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