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CORDIC算法里的K畸变因子啊

楼主(2006-02-17):
我用FPGA实现的CORDIC算法,算法的原理基本上没有问题,也了解到一般要再增加一些迭代消除迭代的畸变因子K。
但是不太清楚的一点是怎么找出增加的那些迭代的i序列,增加这些迭代后从而消除每次CORDIC迭代时带来的sqrt(1+2(-2i))的这个畸变啊?
找了很多资料,这个地方说的都不详细,或者干脆就没说。请对CORDIC算法熟悉的仁兄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2008-06-11):
迭代增益是一个级数,你可以通过增加一个初始旋转来抵偿这个增益。

网友(2014-08-20):
无论进行多少级迭代,一般都用校正因子的极限值进作为校正因子。在进行三角运算的时候,1/Kn=1.6467;在进行指数对数运算的时候,校正因子1/Kn=1.20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