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信号能够传送多远?

楼主(2006-02-26):
如题。

网友(2006-10-26):
回复 网友A:

采用LVDS的接口的传输距离,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传输速率、线路衰减、接受端灵敏度等,所以没有具体的传输距离指标,一般来说从几米到几十米同cable,采用微带线就小多了。

网友:
同意

完全赞同楼上的

网友:
能否说仔细些呀,还有板外用什么线连接,什么插头。。。。。。

网友:
顶顶

好像这方面应用的资料挺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做项目用过的是SMA接头,48英寸的SMA cable,传输3Gbps。

其实,也可以用其他接头或者cable,BNC之类,在传输高速信号时,要注意信号完整性问题,匹配,端接,slew rate等等,在仿真时,还要考虑封装的影响。反正一条,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