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兼容问题?

楼主(2006-02-26):
请问一下各位,你们是怎么让3.3V甚至更低的1.25VFPGA器件与CMOS电平标准的I/O口的A/D或D/A器件兼容?

网友:

一般FPGA器件的IO可以支持CMOS电平,输出可以接成OC,输入可以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

长点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