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ystemc主从库和TLM库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6-03-06):
我在www.systemc.org上面下载了systemc的master/slave库,想安装在工作站上面,但是安装的过程中发现里面没有configure文件,不知道怎么才可以在工作站上安装这个库.还有对于TLM库也是一样,里面连安装的说明文件都没有,怎么安装这个库呢?拜托拉!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不知道如何安装,不过我看也有一个install文件,你用文本察看内容应该有一些线索!

网友:

我下载的只有一个configue.in文件,但是具体我也没有安装!因为我现在编译的时候,连核心语言也不行!

网友(2006-11-10):
Maybe you can refer to the INSTALL file. And is the compiler ready? I mean g++ 3.2.3 or 2.9.5.
Some difficults will be meeted if other version.

网友(2009-04-10):
想必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继续讨论,可以到‘关于ESL建模’帖子下面。我们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2009-12-22):
这个库只要解压就可以了,在使用时参看解压后的库中的例子,里面有个Makefile.config的文件,按照步骤设置环境变量,之后就可以用了,希望能使你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