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谁知道哪里有支持5V(不是电源电压)信号电平的FPGA

楼主(2006-04-03):
小弟要设计一块板子,要求使用5V的FPGA,但我在网上找到的都是只支持3.3V的,有哪位知道什么型号的FPGA支持5V的啊(TTL电平)

网友:

我以前用spartn2 是3.3的,但i/o是5v tolerance的,现在spatn3 vccio接3.3v时估计也可以把,看看datasheet

楼主:

谢谢,我这就去找找看

网友(2011-09-07):
得串联个3.3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