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一下7128S外围电路

楼主(2006-04-04):
我第一次做硬件,不知道A/D和CPLD怎么接?
主要是7128S外面要接什么电路  A/D是16位并行的.
请高手指点迷津.邮箱:512wenhao@163.com
多谢!

网友:

至少应该接电源、时钟吧。
建议看看ALTERA网站、芯片手册。
不过很少人用7000系列了,用3000系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