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请问FPGA的3B4B编码解码电路设计怎么编程啊?

楼主(2006-04-28):
各位大虾,请问FPGA的3B4B编码解码电路设计怎么编程啊?我有电路图,可惜没有学编程。希望多多提供指导意见。谢谢!

网友:

类似过去做光端机的4B5B的编码吧,有原理图还不容易么,用verilog或者直接用原理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