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的模数转换

楼主(2006-05-09):
我想直接把模数转换器和fpga相连,我选的fpga是spartan3,选ad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啊?(对速度和精度要求一般)。谢谢

网友:

是根据你的AD选FPGA!

网友:

主要是电压配上就行了,,时序一般都不会成主要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uyan2006/05/10 09:06am 发表的内容:
是根据你的AD选FPGA!

但是fpga已经选定了

网友(2006-09-09):
信号的电平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