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款网卡芯片

楼主(2006-05-15):
现在要设计一个特殊的网卡,网卡+FPGA来实现,但不知道该选用哪种网卡芯片比较好,请各位给推荐一款性能稳定,比较好理解的网卡芯片吧
谢谢。

网友:

你直接用fpga+物理芯片不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非要采用网卡+FPGA来实现,可以采用davicom9000,因为总线是localbus的,这样fpga就不需要采用pci了,涉及起来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楼主:

那用AX88796是否可以?
就是还要有一个isa-pci的转换芯片
这样速度会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

这款芯片不错啊,,控制起来简单的多,,
如果你要将版卡用于pci,,那肯定要pci借口阿。
对速度应该没影响,,瓶颈在网速上。。

楼主:

那ASIX公司还有什么其他的网卡芯片嘛?
想让其是pci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