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怎么检测cpld有没有坏了?

楼主(2006-05-21):
如何检测cpld是否工作正常,要是能往上面烧程序就能说明芯片好的吗?

楼主:

我还想问问,cpld的全局清0引脚GCLRn怎么用的,高有效还是低有效,有效时会不会影响内部电路,比如把一个信号直接拉高,会不会清0后信号变低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