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入输出寄存的问题

楼主(2006-05-22):
module keyled2 (keyin,ledout);
input  [7:0] keyin;
output [7:0] ledout;
reg [7:0] ledout_reg;
reg [7:0] buffer;
always @ (keyin)
begin
buffer=keyin;
case(buffer)
8'b11111110:ledout_reg=8'b11111110;
8'b11111101:ledout_reg=8'b11111100;
8'b11111011:ledout_reg=8'b11111000;
8'b11110111:ledout_reg=8'b11110000;
8'b11101111:ledout_reg=8'b11100000;
8'b11011111:ledout_reg=8'b11000000;
8'b10111111:ledout_reg=8'b10000000;
8'b01111111:ledout_reg=8'b00000000;
default:ledout_reg=8'b11111111;
endcase
end
assign ledout=ledout_reg;
endmodule
这个模块里ledout_reg是必要的吗,直接用ledout不是一样吗,
同样输入有必要寄存吗(buffer=keyin),都是纯组合的,又不存在时钟以同步的问题
谢谢指点

网友:

一样的,组合逻辑!

网友:

always中被赋值得永远都是reg,,
如果要省掉ledout_reg就要声明ledout为reg,,,
buffer是可以直接省掉的,,
!!但省掉的永远都是描述上节省的,,
!!物理资源(占用寄存器和门数)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当然要了
输出要被定义为 REG型才可以的
不然 默认为WIRE型
呵呵  班门弄斧了

网友(2006-09-09):
直接用还好一些, 可能这样做是为了增加可读性吧

网友:
这样描述就是组合逻辑,没有寄存器。

网友(2010-08-09):
个人感觉buffer可以省略掉,ledout_reg可应通过将keyin设为reg型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