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erilog编写测试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6-05-25):
测试程序如下
`timescale 1ns/1ns
`include  "./compare.v"
module comparetest;
reg a,b;
wire equal;
initial
begin
a=0;
b=0;
#100   a=0; b=1;
#100   a=1; b=1;
#100   a=1; b=0;
#100   $stop;
end
compare  compare1(.equal(equal),.a(a),.b(b));
endmodule
compare.v可以单独编译通过
但是编译测试程序时总出错
Error: Can't synthesize current design -- design does not contain any logic
不知道是不是缺少头文件还是编译方法选择不对

网友:

你写的是行为级的,,只能用于仿真不能进行综合。。
用modelsim完成你的仿真验证

网友:

用什么工具,要做什么工作,仿真?综合?

网友(2007-03-27):
错误提示是不能综合,看上去你应该是用quartus之类的东西写的?用modelsim写完了做simulation就行了,2楼的说得对,这段程序确实不包含逻辑,逻辑都在compare.v里

PS:楼主用的夏宇闻的verilog书?我们正在学...

网友:
带延时的都不能综合,只能用于仿真

网友:
你写的是testbench啊,不能用于综合,只能做仿真,综合是不用testbench的

网友:
include的文件如果没有包含module实体,最好把文件名修改为.vh,我是看micron的工程师的做法。
不过我的编译脚本是自动找.v文件,可能不是你的问题。

网友:
综合对RTL级以上的就不怎么成熟啦

网友:
twstbench是一个闭和的结构,无法综合.用modelsim仿真

网友:
或者直接用ACTIVE HDL也可以仿真的,你的程序不能综合的。

网友(2007-06-10):
谢谢阿,真好啊

网友(2010-01-17):
我也出现这个错误了,现在知道了,谢谢以上的回答的朋友

网友:
#100
这个无法综合的。。。。。。。。。。。。。

网友(2010-04-10):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原来是#无法综合。。谢谢 了

网友:
流程没搞对,测试文件咋个能综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