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fpga开发sdram控制器要求频率在100mHz以上

楼主(2006-05-26):
用fpga开发sdram控制器,要求频率在100mHz以上,难度怎么样?如果请人写要付多少钱??

网友:

完全自己写难度还是很大的,但是如果参考一下别人的再写就简单了,主要工作就是仿真与验证同时改进一些bug就完成了。
我就是这样做的,我采用的是xilinx的一个free版本

网友:

这个我有点记不清是哪个版本了,三年前做的项目,现在忘了。
但xilinx的网站上可以下到。
里面只用了dll 用于时钟倍频,其他的都是verilog编写的

楼主:

Hi,Jackzhang~~~我在xilinx的网上没有找到有source code下载的地方啊~~~还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一下,就是你在跑仿真的时候sdram的model是自己写的吗??还是那里有的下呢???非常感谢~~~

网友:

sdram model是从micron的网站下的,现在估计还有,好像hynix上也有。
source code我再找找

网友(2006-09-09):
难度不大, 自己就可以开发

网友:
能不能跑100MHz,主要还看你用什么芯片

网友:
sdram controller

sdram controller 本身应该比较简单,关键是看懂spec, 把需要支持的命令,
用状态机完整的实现。
如果没有bug的顺畅的实现了,再加上硬件调试,
还是需要一些工作量的。
timing path不会太复杂,所以只要选合适的fpga,速度不会成为实现的障碍。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要看你用的FPGA的芯片的巴??用那种高速器件能行吗?
大牛来回答?

网友:
大家都是牛人啊

网友:
100M用一般fpga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很简单的,自己做吧,注意一下ROW的关闭时间,可以采用周期性REFRESH的设计,上电初始化过程可以适当简化(REFRESH和PRECHARGE可以不分先后)....
呵呵,五年前我用VIRTEX-E就已经跑到133MHz了

网友(2011-03-04):
各种大牛啊,长了不少见识。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