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芯片中的High Voltage Generator 怎么设计出来的?

楼主(2006-06-01):
里头集成电感或电容了么?还是另有其他办法用硅器件就能实现?

网友:

电荷泵?应该主要由大电容来实现吧。

网友(2007-05-15):
Internal charge pump.

電容部分是用MOS capacitor.

Non-volatile Memories Design.pdf

网友(2008-09-16):
Good Material.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一般 稱 voltage double  ..電流不大下 使用   不過 layou 上 如何隔開高壓 ??

网友(2009-06-16):
终于有点明白了

网友(2009-08-30):
电荷泵,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实现

网友:
Have to take care of process and circuit design.

网友:
thanks for your brief and good materials

网友:
鞥啊,和太阳能电池一样的原理

网友(2009-11-06):
charge pump or booster一般就这两种

网友:
要5元啊。

网友(2012-08-15):
good material,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