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yclone系列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6-06-02):
我在编写一个FIR数字滤波器的时候,调用了lpm_rom,在编译时没有报错,但是出现警告
Warning: Assertion warning: altrom does not support Cyclone device family -- attempting best-case memory conversions, but power-up states will be different for Cyclone devices
而我用其它系列的FPGA时编译时就没有这项警告,请问是Cyclone系列芯片不支持这种调用吗? 我要是想用Cyclone系列芯片有没有别的改进方法啊?

网友:

警告中说不行,,估计他没必要撒谎。。altera没有fir的core么??

楼主:

请问到哪里能找到FIR的核?

网友(2006-07-23):
alter没有FLTER的CORE,得自己找!

网友:
我用过,EP1C6-8,是可以用的,  应该LPROM,自己再试试!不提供的东西,一般不会在本器件族内显示!

另外,多看看你的调用方式,而数据写入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