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对信xilinx的FPGA设计有经验,我公司欢迎来有偿讲课!!

楼主(2006-06-06):
那位大虾对信xilinx的FPGA设计有经验,我公司欢迎来有偿讲课!!

楼主:

我们绝地主要是布线问题,在3S200中设计通过,而移植到1000后稍微改动就不能正常运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2006-09-01):
照到Datasheet移植,哪些管脚可以使用哪些不可以,都会出错嘛?

网友(2006-10-06):
我做过Spartan_3E系列xc3s250e的下载板,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可帮忙的

网友:
只用过virtex,关注一下

网友:
找Xilinx技术支持或科汇的技术支持既可以了吗。

网友(2011-01-15):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