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6-06-13):
我是一个刚学verilog的新手,正开始学用modelsim 6.0就遇到如下问题:
我仿照书里设计了一段verilog程序如下:
module compare(equal,a,b);
    input a,b;
    output equal;
    assign equal=(a==b)?1:0;
endmodule

测试模块如下:
'timescale 1ns/1ns
'include "./compare.v"
module t;
    reg a,b;
    wire equal;
    initial
    begin
        a=0;
        b=0;
        #100 a=0;b=1;
        #100 a=1;b=1;
        #100 a=1;b=0;
        #100 a=0;b=0;
        #100 $stop;
    end

    compare m(.equal(equal),.a(a),.b(b));

endmodule

在modelsim里怎么编译不了啊,软件在编译过程中有如下显示: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0 Compiler 2004.08 Aug 19 2004
# ** Error: C:/Modeltech_6.0/examples/testcom.v(1): near "'t": Illegal base specifier in numeric constant.
# ** Error: C:/Modeltech_6.0/examples/testcom.v(1): near "'t":  expecting: LIBRARY CONFIG
# ** Error: C:/Modeltech_6.0/examples/testcom.v(1): Expecting numeric digits.
# ** Error: C:/Modeltech_6.0/examples/testcom.v(2): near "'i": Illegal base specifier in numeric constant.
# ** Error: C:/Modeltech_6.0/examples/testcom.v(2): Expecting numeric digits.

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网友:

没什么问题吧,,你用do文件编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