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fpga都要外挂存储器?请各位高手指点!谢了! (无内容)

楼主(2006-06-21):
(图片)

网友:

不一定吧
看情况而定,权衡你系统的资源利用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吧

网友:
这要看你的具体应用了。
FPGA片内有少量的存储器资源可以使用,如果片内存储器够用就不要外加了。

网友:
FPGA必须要有配置FLASH

网友:
配置芯片是必须的,其他的存储器视你的应用而定,做嵌入式系统的肯定要外挂了,而且不止挂一个。

网友:
lattice 的有一款FPGA不用外部配置芯片,保密性好

网友:
是不是外挂存储器就要看设计的需要了。FPGA内嵌的存储器容量较小,如果在设计中需要较大的存储容量的话,就需要外挂存储器了。常见的外挂存储器包括,QDR II SRAM、RLDRAM、DDR SDRAM等。

至于配置芯片也不是必须的,通常使用CPU下载可能更加灵活一些。

网友:
但是大多数应用都加了外存的

网友:
一般都要加个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