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的使用

楼主(2003-09-18):
[这个贴子最后由jackzhang在 2003/09/18 08:24pm 第 1 次编辑]

目前,常用的方针工具包括:VCS, Verilog-XL,Modelsim等等
Modelsim是最常用的方针工具,与其他的工具相比的优势是价格很低,界面跟友好。
劣势是知名度不够,特别是前几年,在IC领域,承认Modelsim 的 Foundry厂比VCS,Verilog-XL要少的多。不过,现在不同了,基本上所有的Foundry厂都承认它的仿真结果了。因此使用该工具的越来越多了。
Modelsim使用比较简单,但是用好还需要看一些相关资料。
一般Modelsim有两种工作方式debug和非debug方式。通常确省为debug方式,所以大家可能开始使用时都是debug方式,因此效率不高。

网友:

我用Modelsim有一段时间了,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私人电脑没有装现在看不到,能说说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吗?非debug方式什么意思?是只做程序编写、编译而不做仿真吗?在哪里设置非debug方式?

楼主:

让我一下说清楚是不可能的,因为以上部分只是凭着记忆写出来的,要详细解释还得看书。不过是否处于debug方式下是通过一个命令开关实现的
你能否先说一下你的使用方法,最好举个例子,我看看你的用法。

网友:

我对modelsim不是太熟,这两种模式也不太清楚,是否代表一个可以交互一个不行?另外,modelsim对于verilog和VHDL的支持好像不同,似乎对VHDL的优化好些,有个加速开关是针对verilog的,而VHDL本来就被优化过,感觉很多方面都是以VHDL为主,后来才支持verilog,modelsim我觉得速度比verilog-xl快。毕竟一个是解释执行一个是编译执行。
关于modelsim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说,不如先找一个方向如何?modelsim我也是初用,所以很大程度上还是用图形界面,我知道jack是用script的。这方面我不熟,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流程?

网友:

谢谢版主,这个主题一展开,我这个菜鸟有福啦

楼主:

大家先慢慢讨论,我这两天比较忙。

网友:

但我觉得modelsim还是无法和VCS和ncverilog比,
后者在功能速度上毕竟更强大.如果只是停留在FPGA上,
当然modelsim足也.

网友: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同时开两个modelsim界面?或者说想保留某个
波形,为了比较方便.

楼主:

我先在做ic设计,vcs和modelsim两套工具都使用,并不觉得vcs能比modelsim快,至于功能,vcs更比不上modelsim了

网友:

不知道modelsim有没有工作站版本?

网友:

有啊,mentor的网站可以下载,可是工作站版不好弄license。

网友:

modelsim的确不错.但是有时候他编译通过后 design compiler编译仍然报错.

网友:

这个是有可能的,毕竟综合对语句的支持和仿真是不同的,我觉得这只是各个厂家的理解不同,是个风格问题。

网友:

到底modsim的作用是什么啊,是不是只能做时序仿真啊,好像做前仿真比较好吧!
后仿真是不是不方便啊!

网友:

前仿真后仿真都可以做,后仿真是要麻烦一些,但是这是仿真工具本身特点决定的,不仅仅modelsim是这样。

楼主:

先说一下debug模式和非debug模式,(这是据mentor的技术支持告诉我的,我并没有从userguide详细分析),在缺省时为debug模式,如果在vsim 的命令行里加入 –nodebug 则可以进入nodebug 模式运行,这样速度会有所提高,但是某些调试功能将被禁止,比如trace x 功能就不能用了,因此我想在一般情况下大家还是在debug下运行可能更好。
再说一下,
一般modelsim的使用时这样的,先启动modelsim然后再使用do 命令执行 .f 文件,这种方式是GUI方式,由于每次都要启动modelsim,此外modelsim的GUI还会占用系统资源,因此这种方式相对较慢。所以推荐大家使用命令行方式运行,这样每次运行都可不必启动MODELSIM,只要运行自己编写批处理,运行完后如果需要看波形是,可以再启动modelsim
下面说一下我的使用方法(我一般是在linux下使用,考虑到大家大部分都使用windows,所以下面举的例子为windows下的使用方法):
1.建立modelsim子目录
2.第一次运行时,还是需要先到modelsim的gui一下执行vlib –work,以后就不需要了
3.在modelsim子目录建立 run.bat文件, 内容如下(大家更具自己的环境,要做适当修改)
vlog -incr ../ modelsim/yourtest_tb.v -f test.cfg \
    +incdir+../ modelsim /include
vsim -c -do "log -ports -internal yourtestbench/*; log -r yourtestbench /u0/*; run -all "\
    -l log/ yourtest _tb.log  -wlf yourtest.wlf work.testbench

vlog用于verilog 编译,如果用vhdl 则是用vcom
-incr 用于为增量编译开关,可以大大加快编译速度
test.cfg 为仿真cfg文件,里面放的是要编译的文件名,及库的目录
-c 为命令行运行开关
-do "log -ports -internal yourtestbench/*; log -r yourtestbench /u0/*; run -all " 和-wlf yourtest.wlf work.testbench
  用来dump 出要察看的所有信号波形文件(波形文件的格式为wlf ,类似于vcs的vpd和vcd文件),yourtestbenc 为仿真入口模块名,u0 为你要测试模块的顶层instance的名字,yourtestbenc和u0都需要根据自己的环境来更改。
使用该命令之后将大大方便大家观看波形,(可能大家在初学时(包括我刚使用modelsim时),都是要看某一个信号时,先从signals的窗口中拉出来,然后再重新运行一编,效率很低)而使用该方法之后,从signals的窗口中拉出来的信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波形了,不需要再次运行。
按照以上方法建立好之后,就可以运行run.bat了(直接双击),这样就会弹出一个dos的窗口,所有的运行都在此窗口之下,不再启动modelsim了。

网友:

不错,多谢

网友:

版主,经过大家的指点,我用起了modelsim,虽然只是使用了他的基本功能,可是给我的感觉真不错,很强大,很人性化的一个仿真器啊

网友:

有什么问题赶紧拿出来讨论一下,共同提高。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zhoujj在 2003/09/26 08:12am 第 1 次编辑]

希望知道如何在modelsim中仿真sdf的文件
具体的问题是1,我使用什么工具产生sdf文件,要不要进行什么设置
             2,产生了sdf文件之后,modelsim对于这个文件进行仿真需要进行那些工作,譬如工程的配置文件如何设定等等,我不清楚
希望大家帮我,尤其是海棠

网友:

在Modelsim中,能不能像在MaxPlusII中那样手动画波形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zhoujj2003/09/26 08:07am 发表的内容:
希望知道如何在modelsim中仿真sdf的文件
具体的问题是1,我使用什么工具产生sdf文件,要不要进行什么设置
             2,产生了sdf文件之后,modelsim对于这个文件进行仿真需要进行那些工作,譬如工程的配置文件 ...

海棠?不是说我吧,呵呵。
sdf文件用你的布线器产生,比如quartus或ise。与此同时布线器还要生成一个用于后仿真的。v或。vhd。这两个文件一同调入modelsim就可以做后仿真。具体做法根据厂家会略有不同。verilog和vhdl也不同。
另:modelsim里面一般不能直接画波形输入,但是可以在仿真force赋值。

网友:

Modelsim功能的确强大,也非常好用,作为一般的使用肯定是够了,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可以使你发挥所有的潜力。如果我们只是去使用强大的工具,无法说明我们自己会变得多强大,要想变得强大,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思想。要想形成自己的思想,就必须全面地看问题,看到它的优点和缺点。关于这方面,我以前从21IC中看到有人说perl可以纠正EDA软件中的缺陷,还有人说过用c语言和verilog结合起来使用,但是怎么用,我想大家一定想知道(我也是)。

网友:

这里面有两个概念:simulation和verification。
modelsim是simulate的工具,其实它也有c语言的接口,比如PLI等。但是现在很多高级语言目前是用来验证的,个人认为只作仿真的话,HDL本身还是凑手的。

网友:

昨天装了modelsim
界面怎么这么刺眼呀,是白色的
没找到如何修改主窗口的颜色

网友:

哪位知道,告诉我一下

网友:

是不错

楼主:

点击组窗口下的tools下的edit preferences 进行配置即可

网友(2003-10-27):

下面引用由wilson2003/09/20 06:16am 发表的内容:
modelsim的确不错.但是有时候他编译通过后 design compiler编译仍然报错.

没明白说的什么意思?
我知道,在MODELSIM中有时编译不过区,而在如QUARTUS中就没有问题。这时,看一下自己的编译设置是不是VHDL93版的,改成93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

还是不太懂,我为什么好多的命令都没用过?我只按照使用手册走看波形!难道我还没有找到门么!

网友:

21ic上贴过一个modelsim的使用心得,不错,建议大家看看

网友:

现在可能5.8就要出了。里面支持VERILOG、VHDL、SYSTEMC,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地方可能找到新增的功能的LICENSE,例如C DEBUG等。
有人对SYSTEMC比较熟吗?

网友:

那位大侠能不能上传一个modelsim的使用手册啊,我的好象不全啊

网友:

当我从SIGNAL窗口把变量考到WAVE窗口时,窗口老是自动关闭?

网友:

license 不对!?换个试试:)
不过我可没有,我用unix版的,呵呵
/////////////////////////////////
看了几位的文章,收益非浅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在XP下,当我从SIGNAL窗口把变量考到WAVE窗口时,窗口也自动关闭?它是不是不支持XP啊!

网友(2003-11-26):

我是2000专业版
,怎么办才好?

楼主:

我用的也是2000,是server版的。偶尔会有退出的时候,但大多情况下不会的,不知道你们的是什么原因?
请用license wizard来检测一下license,把结果发上来,大家帮着看看。

楼主:

有的朋友找不到license wizard,其实就在program里,请看附图

网友:

退出的问题真的跟LICENSE有关,我换了一个就不会了,在XP下

网友:

其实加载变量到wave窗口下,只要用以下命令就行了,
add wave -r /*
也可以用signal窗口下的add菜单也可行

网友:

当我在simulation菜单加载*.sdf文件时出现如下错误:
# Loading D:/document/sim/addsim/work/add_vhd.sdo
# ** Error: (vsim-SDF-3250) D:/document/sim/addsim/work/add_vhd.sdo(41):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add/clk_aI/asynch_inst'.
# ** Error: (vsim-SDF-3250) D:/document/sim/addsim/work/add_vhd.sdo(50):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add/b_aI/asynch_inst'.
# ** Error: (vsim-SDF-3250) D:/document/sim/addsim/work/add_vhd.sdo(59):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add/a_aI/asynch_inst'.
# ** Error: (vsim-SDF-3250) D:/document/sim/addsim/work/add_vhd.sdo(68):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add/rst_aI/asynch_inst'.
# ** Error: (vsim-SDF-3250) D:/document/sim/addsim/work/add_vhd.sdo(77):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add/c_areg0_I/lecomb'.
# ** Warning: (vsim-SDF-3432) D:/document/sim/addsim/work/add_vhd.sdo: This file is probably applied to the wrong instance.
# Ignoring subsequent missing instances from this file.
# ** Warning: (vsim-SDF-3440) D:/document/sim/addsim/work/add_vhd.sdo: Failed to find any of the 7 instances from this file.
# ** Warning: (vsim-SDF-3443) D:/document/sim/addsim/work/add_vhd.sdo: This file is probably intended for an instance at a lower level, not the top level.
# ** Error: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D:/document/sim/addsim/work/add_vhd.sdo".
#    Time: 0 ns  Iteration: 0  Region: /add  File: D:/document/sim/addsim/work/add.vhd
# Error loading design
这是什么原因啊,
不过我的程序中没有测试程序.是不是这个原因的,不是说用modelsim只要载入*.vhdl和*.sdf文件就可以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songyang2003/11/27 09:32am 发表的内容:
当我在simulation菜单加载*.sdf文件时出现如下错误/document/sim/addsim/work/add_vhd.sdo
# ** Error/document/sim/addsim/work/add_vhd.sdo(41):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add/clk_aI/asynch_inst'.
# ** Er ...

可能是sdo文件的作用范围没有指定。如果是这个原因,参考下面连接:
http://www.eetop.com.cn/cgi-bin/ ... pic=718&show=25

网友:

SE vhdl simulator license (vsim)
A license was found and will expire on 1-jan-2020 (5878 days).
SE verilog simulator license (vsim-vlog)
A license was found and will expire on 1-jan-2020 (5878 days).
SE language neutral simulator license (hdlsim)
A license was found and will expire on 1-jan-2020 (5878 days).
SE language neutral simulator mix license (hdlmix)
A license was found and will expire on 1-jan-2020 (5878 days).
Performance Analyzer license (vsim-profile)
A license was found and will expire on 1-jan-2020 (5878 days).
Code Coverage license (vsim-coverage)
A license was found and will expire on 1-jan-2020 (5878 days).
Waveform Viewer license (vsim-viewer)
A license was found and will expire on 1-jan-2020 (5878 days).
Waveform Compare license (vsim-compare)
A license was found and will expire on 1-jan-2020 (5878 days).
Dataflow Window license (dataflow)
A license was found and will expire on 1-jan-2020 (5878 days).
vhdl_opt license (vhdl_opt)
A license was found and will expire on 1-jan-2020 (5878 days).
verilog_opt license (verilog_opt)
A license was found and will expire on 1-jan-2020 (5878 days).
license wizard完了,出来上面这个,正常吧!

网友:

FEATURE hdlmix modeltech 2020.0001 1-jan-2020 0 ECEF15352344420ED33F HOSTID=00b0d0fccfe3
FEATURE hdlsim modeltech 2020.0001 1-jan-2020 0 CC5FF5C5FA421A1FA868 HOSTID=00b0d0fccfe3
FEATURE hdlsim2 modeltech 2020.0001 1-jan-2020 0 4C7F25D55192B364C8B2 HOSTID=00b0d0fccfe3
FEATURE verilog_opt modeltech 2020.0001 1-jan-2020 0 FCCFB5F527FBA1E4F20C HOSTID=00b0d0fccfe3
FEATURE vhdl_opt modeltech 2020.0001 1-jan-2020 0 CCAFB515B14D2EC1655D HOSTID=00b0d0fccfe3
FEATURE vsim modeltech 2020.0001 1-jan-2020 0 4CEF75C5E71ECCB6993E HOSTID=00b0d0fccfe3
FEATURE dataflow modeltech 2020.0001 1-jan-2020 0 DC1FF525746B72703694 HOSTID=00b0d0fccfe3
FEATURE vsim-compare modeltech 2020.0001 1-jan-2020 0 3C6FF5953F22CE7090B2 HOSTID=00b0d0fccfe3
FEATURE vsim-coverage modeltech 2020.0001 1-jan-2020 0 9C2F558566BD00C1AB8B HOSTID=00b0d0fccfe3
FEATURE vsim-profile modeltech 2020.0001 1-jan-2020 0 CCBFE5D5A535CA6EB0BE HOSTID=00b0d0fccfe3
FEATURE vsim-viewer modeltech 2020.0001 1-jan-2020 0 4C6FC5752F2891C85827 HOSTID=00b0d0fccfe3
FEATURE vsim-vlog modeltech 2020.0001 1-jan-2020 0 8C3F55452EF2CBCF869B HOSTID=00b0d0fccfe3
我的license,大家看看缺补缺?

楼主:

license 没有问题

网友:

郁闷!wave窗口不能加载数据

楼主:

没办法,你换一台机子在试试吧。
??

网友(2004-02-20):

哈哈,modelsim编译通过了,并不代表能够综合萨.
所以,dc还是汇报错的萨

网友(2005-03-26):

收藏

网友:

获益匪浅!!

网友:

好帖子,我也刚学,以后要常关注了

网友(2005-10-12):

下面引用由jackzhang2003/11/26 11:33am 发表的内容:
有的朋友找不到license wizard,其实就在program里,请看附图

我那里怎么没有license wizard,在开始->程序里也没有呀,所以不能进入MODELSIM啊,会报错:Unable to checkout a license.Run the Modelsim Licensing wizard from the start ->programs menu to diagnose the problem.
但我的开始->程序里没有license wizard呀,怎么办?

网友(2007-01-25):
回复 网友A:

丁  很好 可惜没有积分了

网友(2009-11-20):
谢谢版主,这个主题一展开,我这个菜鸟有福啦

网友(2010-04-02):
谁有授权文件?急用

网友:
不知道怎么破解?有没有高手教我一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