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老扁前一段时间提出的modelsim vs VCS的问题好像可以这样解决

楼主(2003-12-02):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3/12/02 11:42am 第 1 次编辑]

不知这种方法是否符合老扁的原意。说明如下:
rx_data_in是内部的一个信号,32位宽。
(1)先用virtual type命令定义一个新的枚举类型:
#     24  virtual type { {32'hffffffff MAC_HEAD} {32'h08004500 IP_HEAD} {default DATA} } RXDATA_TYPE
(2)再将内部信号进行类型转换,转换成一个新的信号convert_data_in:
#     27  virtual function {(RXDATA_TYPE)rx_data_in} convert_data_in
(3)将新的类型加入到wave窗口中。
#     28  add wave convert_data_in
关于详细说明,见modelsim的command guide.

楼主:

上面的图不清除,可以点击该图,在新窗口察看。

网友:

Thank yooooooooooou!
这个方法应该是在命令行里做吧。
在wave窗口里没有菜单吧。
俺也来试试。

楼主:

我是在命令行里做的。

网友:

不错不错,是个好办法,你自己不好意思加精华我给你加。

网友:

惭愧惭愧,俺天天用modelsim,居然就对这些命令置若罔闻。
即使自己给出了问题也居然还是没有去挖掘。
看来钻研得不够啊。
再次感谢一声叹息的执著精神!

楼主:

干脆将Virtual Type的说明贴出来吧,让大家参考一下,也免得到处找。
=================================================================
Virtual types
User-defined enumerated types can be defined in order to display signal bit sequences as meaningful alphanumeric names. The virtual type is then used in a type conversion expression to convert a signal to values of the new type. When the converted signal is displayed in any of the windows, the value will be displayed as the enumeration string corresponding to the value of the original signal.
Virtual types are created using the virtual type command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不错!
我以前也没有用过,这回会用了.多谢。

网友:
***** 版主模式 *****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ASIC/FPGA/CPLD 设计转移过来的!

网友(2004-04-12):

直接用vhdl 也可解决

网友(2005-06-24):

在simvision中如何做丫?

网友(2006-12-14):
好深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