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cu的读写时序问题.谢谢~~~~

楼主(2004-02-20):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现在的mcu的运行频率一般在多少mHz啊?
其次,对于mcu 发出的wr_n以及rd_n脉冲,(也就是读写脉冲,)
   特别对于rd_n,mcu是不是用rd_n的上升沿来接受此时data_bus上的数据呢?
最后, 就如相面所说的,  如果mcu和一个运行速度比他还慢的interface进行数据读写交换,
mcu会不会会把rd_n 的有效脉冲宽度加长呢?因为此时很可能对方还没有把数据准备好.

谢谢了............bow~~~~~~~~~~~~~~~~~

网友:

这问题不应该放到这吧?!不过还是说两句吧:)
1:POWERPC好象有700M的,ARM较多的是70~200M间的
2:看具体MCU的接口时序图
3:有的MCU是靠控制接口中的READY线来解决此问题,而TI的DSP还可以软件设置读写等待周期来解决此问题

网友(2004-03-30):

一般来讲,只有满足rd_n的上沿建立时间即可(比如用rd_n的下沿送数,异步方式,然后MCU用上沿采数);
2. 另外,这种异步方式可以不用握手(READY),但正如上面网友说的,需要插入等待周期(还有setup和hold time设置),但这样显然影响效率;
3,增加握手,DMA方式,都可以提高MCU读速率,
4. MCU写的限制应该较小,尤其是异步写;如果要和内部时钟同步比较麻烦,也可能需要握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