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amer的问题

楼主(2004-03-10):
E1中的帧头为“X0011011”,可我发现有很多相同的数据出现,请问如何提取帧头呢?

网友:

状态机处理!

楼主:

可以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要加后方保护来消除虚警现象,你可以先寻找帧头,然后再在同一位置验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