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做过数字逻辑分析仪吗?用vhdl

楼主(2004-03-27):
有人做过数字逻辑分析仪吗?用vhdl

网友:

xilinx 的 chipscope  可以实现

网友:

如果自己写比较困难,写出来的应该没有
Xilinx: chipscope
Altera:  signaltap
synplicity:identify
好!
另外,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用EPP来读的类似LA的东西,但最后做成了一个专用的LA(即对某些类型的信号采样,而且很有限的几组),要做到通用太麻烦了!
所以不献丑了!

楼主(2004-05-03):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