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VCS.V6.0.1.WINNT2K)吗?,希望告知如何安装!!

楼主(2004-07-23):
我有这个安装软件,可是装好了,却不能用,要用license。  不能用,很苦恼,谢谢高手能指点!!!

楼主:

没人 用过吗

网友(2004-09-20):

你必須要安裝 VC++ 6.

网友(2008-12-29):
装好VC后怎么办?

网友:
装完之后请安装vc6,因为vcs需要一个第三方的c编译器,
windows2000下是指定用vc6的。
拷贝******.dat到vcs的安装目录。
然后设置环境变量:
LM_******_FILE  =(你的安装目录)\******.dat
VCS_HOME   为你的vcs的安装目录
VIRSIMS_HOME 是你的vcs的安装目录

<VCINSTALLDIR>是指你的VC的安装目录
INCLUDE=<VCINSTALLDIR>\VC98\Include;%INCLUDE%
LIB=<VCINSTALLDIR>\VC98\Lib;%LIB%
PATH=<VCINSTALLDIR>\VC98\bin;%PATH%       (指明nmake.exe的位置)

然后看看你的vc98目录下有没有一个mspdb60.dll的应用程序扩展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必须
的。
还应该保证它在path中可以找到。 (当时它是在VB98下头,我把它拷到了VC98\bin下头)

网友(2009-12-22):
需要设置正确的路径

网友(2010-07-25):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