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存储器问题,是EEprom还是flash还是别的~~

楼主(2004-08-16):
我要选一个事先把数据存进去的存储器,接到FPGA上面,容量为32K或是64K左右(8位的),电源是3.3V供电的就行,速度尽量快些能和FPGA想当~~我不知道是用EEPROM还是FLASH或是有新出来的铁电~~我可能要事先修改数据,但在FPGA运行时其中的数据是只读不写的
请各位大侠指教,如果有具体的芯片型号就更好了~~~
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2014-10-17):
flash就可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