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状态机嵌套如何实现?

楼主(2005-11-25):
才学会标准状态机的3个process格式书写规范:
module fsm_cc8_3r
(output reg y1, y2, y3,
input jmp, go, sk0, sk1, clk, rst_n);
parameter S0 = 4'b0000,
                S1 = 4'b0001,
                S2 = 4'b0010,
                S3 = 4'b0011,
                S4 = 4'b0100,
                S5 = 4'b0101,
                S6 = 4'b0110,
                S7 = 4'b0111,
                S8 = 4'b1000,
                S9 = 4'b1001;
reg [3:0] state, nex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state <= S0;
        else state <= next;
always @(state or jmp or go or sk0 or sk1)
begin
        next = 4'bx;
        case (state)
        S0 : if (!go) next = S0;
                else if (jmp) next = S3;
                else next = S1;
        S1 : if (jmp) next = S3;
                else next = S2;
        S2 : if (jmp) next = S3;
                else next = S9;
        S3 : if (jmp) next = S3;
                else next = S4;
        S4 : if (jmp) next = S3;
                else if (sk0 && !jmp) next = S6;
                else next = S5;
        S5 : if (jmp) next = S3;
                else if (!sk1 && !sk0 && !jmp) next = S6;
                else if (!sk1 && sk0 && !jmp) next = S7;
                else if ( sk1 && !sk0 && !jmp) next = S8;
                else next = S9;
        S6 : if (jmp) next = S3;
                else if (go && !jmp) next = S7;
                else next = S6;
        S7 : if (jmp) next = S3;
                else next = S8;
        S8 : if (jmp) next = S3;
                else next = S9;
        S9 : if (jmp) next = S3;
                else next = S0;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y1 <= 1'b0;
                y2 <= 1'b0;
                y3 <= 1'b0;
        end
        else begin
                y1 <= 1'b0;
                y2 <= 1'b0;
                y3 <= 1'b0;
                case (next)
                        S0, S2, S4, S5 : ; // default outputs
                        S7 : y3 <= 1'b1;
                        S1 : y2 <= 1'b1;
                        S3 : begin
                                y1 <= 1'b1;
                                y2 <= 1'b1;
                        end
                        S8 : begin
                                y2 <= 1'b1;
                                y3 <= 1'b1;
                        end
                        S6, S9 : begin
                                y1 <= 1'b1;
                                y2 <= 1'b1;
                                y3 <= 1'b1;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这是从一篇讲状态机编写规范的pdf里面找到的。但是没有提及如何做多状态机的嵌套(比如说母状态机与子状态机的分割设计)。想问一下如果按照3个process书写规范来做的话,应该如何做一个多状态机的嵌套?

楼主:

顶啊。

网友(2006-11-15):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有高手讲一讲吗?求

网友(2010-04-16):
顶啊啊 三段状态机

网友(2010-11-07):
我是菜鸟,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教各位大神们,谢谢

网友(2011-05-13):
好古老的帖子了,高手啊,指点指点吧!

网友(2011-11-05):
期待高手讲解

网友(2013-03-01):
嵌套状态机只能用一段式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