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5-12-01):
请问如何使用EP1C6的内置锁相环

网友:

mega function wizard里面有。

网友:

找本书看看,照着做

网友:

有没有一些集成芯片的解释?我现在想用的的是4510十进制可逆计数器,和LM317 我Z在那里可以找到,我现在要用的。紧急的!